CIH61MI V1.1 掉电 cpu无供电 通病

楼主(2017-07-25):
CIH61MI V1.1 不通电coms 跳线位置错了,这板有两个 跳回去 上电 掉电 刷bios无果,风扇转一下就停 测试vren 电压   qn2  b。c 两极导通  。 找个技嘉h61坏板子 拆换搞定。为了方便大家,放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些通病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很重要!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试下这办法  呵呵

网友:
vren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三极管漏电造成电压拉低,是不是楼主我猜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