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10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7-07-25):
联想X100上可调电源,电流0.85至0.92不停循环跳动,屏幕无显示,刷bios无改变,加焊北桥完美亮机!

网友:
型号联想X100E,AMD板载CPU,北桥外挂一个显存颗粒1

网友A:
北桥 还有显存? 入行晚 还真没见过这样高级的主板哈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 还有显存? 入行晚 还真没见过这样高级的主板哈

刚刚开始维修笔记本,不太懂,以为是显卡,请教了两位师傅,都说是北桥,型号是216-0674026,就随着说了,见笑了!错误请指正,虚心接受!

网友:
这个捡钱的机子

网友:
以前是双桥时代是有集显集成在北桥而且有些高档点的会有显存

网友:
这机器是北桥通病      这个北桥黑胶的    最好还是换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这板子也便宜90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