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弟兄刚好在修S300 S400板的 帮测下

楼主(2017-07-25):
有哪位弟兄刚好在修S300 S400板的板号8951P 帮测下CPU供电电感和集显供电电感 PL903 PL902 我板测
二极管
档0.002 0.001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cpu

网友:
拿来是3V上管短了 烧了待机芯片 南桥 9012 还有网卡 现在9012和南桥换好 加电1A左右掉电加不加内存都一样 不知道会次会板载CPU也挂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了。。。。。。。。。。。。。。。。。。

网友:
CPU 没有折磨低 吧 一般都洗白了 我好想记得 显卡 至少在五左右

网友:
3V 都烧了,这板子你还修?牛B啊

网友:
这机器集显电压没有都可以亮 就是时不时的蓝屏 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的 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