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215dt5a22 白屏维修-飞线大法

楼主(2017-07-25):
有个杂牌显示器newshow 21.5寸显示器,屏幕发白,拖影。以前维修过类似故障:vgh供电道tab上断线 ,飞线就能解决 ,但是tab焊点有好几个 ,不知道是哪个 ,根据经验找,连错了好几个 ,最后终于找到了 。由于前面接错,把屏烧了一条线 。
饼哥,奖励点下载分吧,

网友:
运气好不是直接把屏烧坏了 只是烧了一条线而已

网友:
这里飞线  手工要求挺高的

网友:
感觉楼主有点帮我们实验,谢谢楼主啦,以后肯定会遇到的

网友:
这屏也就能自己用用了

网友:
tab这个确实不是很好焊接 关键是不好找那个点 有风险

网友:
TAB 这个点一般都在侧边吗?有没有具体的位置的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判断方法呢?

网友A:
少高压,你这样我就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高压,你这样我就怕返修···················

这种情况没有返修,同类故障修了好多了,还没有遇到过返修。

网友:
18.5的屏,这个故障也多,21.5的少一些

网友:
这是要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修复,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威武啊,这样都能飞线,焊工要求很高才行

网友(2017-08-24):
我现在就服修屏的,这都没图纸,能找到脚位,不容易

网友:
呵呵   好交差吗

网友:
飞Tab上的点要好的手工啊

网友(2018-07-08):
下次修要先量一下焊点上的电压  无电压    再焊线     我刚修好一台熊猫屏  显波器一点   没电压  再焊  就好了

网友:
电路板跟你这个一样   但TAB不一样   也没有圆焊点

网友:
点不好找焊又要小心,有线就只能自己用用了

网友:
TAB还没有焊接过,总感觉这个点不好找,也未尝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