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U430P

楼主(2017-07-26):
机器型号:联想U430P

版       号:LZ9

故障描述:不开机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U430P的笔记本不开机,拆开裸板加点电流0.007,触发后电流0.023,有电流反应EC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测量3V 5V待机电压正

常,内存供电没有

测试内存供电芯片PU10的条件,第二脚EN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触发瞬间EC_SLP_S4#有

电压随后被拉低,果断拆掉内存供电芯片PU10,上电测试PU10第二脚EN有3.3V了

定了个回来换上开机OK

顺便附上BIOS

网友:
老司机....不错...学习了.............................

网友A:
你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上下管吧。上次我拆个待机芯片,都没拆上管,悲剧,结果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上下管吧。上次我拆个待机芯片,都没拆上管,悲剧,结果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这个是内部集成的

网友:
厉害     这种新芯片都没得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