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6 进水不显示

楼主(2017-07-25):
      收到一台iphone6 进水不开机。松香大法搞开机了能正常进系统,能联机!就是不显示,换个屏幕有背光还是不显示!
      测量PP5V7 ,PN5V7 ,PP1V8(对地60)电压均正常,4组mipi对地也也正常,
        6脚到Cpu阻值无穷大(后端Tp测试点也也无穷大),22脚 24脚触摸供电阻值也是无穷大。  其余的脚位对地都接近正常!
         求大神指点6参数多少是正常的,什么时候出来?我这个案例是不是断线了?22 脚 24脚的供电影响显示吗? 显示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
对不起,帮不上你,我是小白,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6脚无穷大没问题,22脚24脚不正常,你拿一个ID板看一下,我看我的点位图上有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无穷大没问题,22脚24脚不正常,你拿一个ID板看一下,我看我的点位图上有阻值的。

我也觉得奇怪, 坛子里 有的点位图也1 ,我找到的居然是0!没啥经验,蒙圈了。正在等id板!22 24是触摸发出来的,应该触摸出问题了!

网友B:
先把没有的搞出来再说,触摸有时候也是影响显示的,就像装屏的时候如果触摸排线没装好显示也不正常一样

网友:
触摸屏                         电压 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把没有的搞出来再说,触摸有时候也是影响显示的,就像装屏的时候如果触摸排线没装好显示也不正常一样

触摸一般不影响显示。但也可以测一下显示的座子。显示座子上有个同步是关系到触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一般不影响显示。但也可以测一下显示的座子。显示座子上有个同步是关系到触摸的。

对,有时候装屏的时候装不好显示也不正常

网友:
修好没有啊    楼上来汇报下

网友C:
把黑触摸拿下来再说(三十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有时候装屏的时候装不好显示也不正常

这很正常的。这样说的话,触摸会影响显示。如果你不扣触摸的话,显示会有斑马线什么的。副触摸装不好也会花屏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黑触摸拿下来再说(三十个字)

已搞定 谢谢!U2402 重置了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搞定 谢谢!U2402 重置了一下..............

真的这么简单啊?   你竟然 搞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
LCD_TO_AP_PIFA_CONN是屏过来的,板里就连一个测试点,无穷大也许是对的吧,有些说组织是0,可能是插上屏测出来的阻值,我也是猜测,望楼主修好澄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这么简单啊?   你竟然 搞了那么长时间

第一次搞 ,没对比参数 ,点位图都是要 同行的!还是错的,最后拿id板对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