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F1521V3CW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7-07-25):
索尼 SVF15,板号DA0HK9MB6D0 REV
插电发现电流只有0.003A,不触发,感觉待机电压应该就没出,拆机后发现19V经PCN2到PQ35的123脚后,没能通过这个MOS管,确定是不过隔离保护,以为后继有短路,测量发现一切正常,图纸显示隔离保护受控于PQ2,那就先拆PQ2,

拆掉后,上电待机0.009A,按开关正常触发亮机,装硬盘进系统正常,整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电池正常冲电,拔掉电源就关机,单用电池不开机,确定为电池不放电,

查图纸发现,电池放电是由DC/-C控制的,同时还控制PQ2的通断来实现隔离保护的功能,DC/-C来自EC的113脚,现在怀疑EC坏了,

同时又是放电问题,可能电源管理芯片也有问题,定芯片,芯片到后两个都换了情况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各位大神有什么见意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索尼的机器没有图纸  也是没过保护隔离 然后我直接接到后级的 但是电池充不起电

网友B:
重点检查—VAOFF,看哪里保护了。

网友C:
我也修过。没有搞好。最后给客户讲说不用电池了。还好客户同意就交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没有搞好。最后给客户讲说不用电池了。还好客户同意就交机了

不会是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吧, 我还在查,希望能修好,我手里这个除了不能用电池别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索尼的机器没有图纸  也是没过保护隔离 然后我直接接到后级的 但是电池充不起电

实在没办法时也只能这样了,就怕有的客户不同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VAOFF,看哪里保护了。

VIN没电,所以-VAOFF被PQ5接地了,VIN好像是过了保护才有的吧,我也要查这个,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D:
电池不能放电 啊 ,刷个bios 看呢,现在bios 造成好多莫名其妙问题

网友:
AD+和BATT的相与关系,看有没有切换,还看检流,和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能放电 啊 ,刷个bios 看呢,现在bios 造成好多莫名其妙问题

我刷了一个直接不开机了,网站里好多说在迅维下的刷了不能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短接第一个MOS管 搞定。。。。。。。。。。。。。。。。。。。。

网友F:
没啥思路修这个 实在弄不好我就一根线飞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啥思路修这个 实在弄不好我就一根线飞过去了

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我现在也是没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短接第一个MOS管 搞定。。。。。。。。。。。。。。。。。。。。

现在问题是电池不能用也是个问题呀

网友:
索尼有些机子不过隔离保护 放下电就好了的 哈哈哈

网友:
索尼机器故障都不是很好修,实在不行就给客户沟通下直接连线把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不过保护隔离  检查到是I0坏了  换了就可以就、开机  就是不充电  但是能检查到电池电量

网友:
遇到过这种SONY 机子都是隔离不过  把小电池放电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AD+和BATT的相与关系,看有没有切换

网友:
叫客人 就用电源 行了 有的客人能接受的

网友:
重点检查—VAOFF,看哪里保护了

网友G:
PR1和PR7虚焊,加焊一下就OK
s3664849639
如你所说,那我拆掉PQ2应该还是不过隔离管的,现实是我拆掉PQ2后能正常开机,说明和这两个电阻分压没关系,现已经修好,问题不在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1和PR7虚焊,加焊一下就OK
如你所说,那我拆掉PQ2应该还是不过隔离管的,现实是我拆掉PQ2后能正常开机,说明和这两个电阻分压没关系,现已经修好,问题不在这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已经修好,会在下个贴子里写出问题,这里思路方向不太对

网友:
索尼保护做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