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 显示12v电压过高维修

楼主(2017-07-25):
一块p8h61-m lx plus 显示12v电压过高。华硕h61的板子蛮 多出电压异常的情况,一般是电阻的问题。有点位图就好说,找点位图,发现是通过一个11K的电阻,和一个102的排阻分压。我的经验就是用烙铁加热,加热11K的电阻,通电开机,12正常,不报错了。那这个电阻就有问题,直接找一个11K的电阻换掉(由于没有非常少见,就用一个10K和一个1K串联),问题 就解决了。

网友:
检测分压不正常,导致进入io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EC旁边的2个电阻分压的电压出了问题!以前修过

网友:
华硕主板显示12v电压过高一般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5V,12V检测不正常的老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