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开机触发到0.18A掉电

楼主(2017-07-25):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是联想G50-80,触发到0.18A掉电,我查了,触发瞬间,3 5V的二级电脑转换管的控制电压没出来,这个机板载CPU与EC,板号NM-A361,下了个参考图纸,看了半天,没找到相就件,参考图纸板号是A271的,上面有南桥,图纸有些不一样,问一下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会掉电呢?

网友:
我查了下资料,有可能是板载CPU坏了

网友:
这么夸张你   CPU 不爱坏吧  。。。。。。

网友:
短路,缺电压,二次电压短路,待机电路本身,PG信号丢失,温控部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没准就好了

网友:
按着3v5v控制往上找看是不是有为短路,或者换个MOS管

网友:
我觉得缺电压的可能性有点大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4代CPU都爱坏成本高一般没人会去修

网友:
要先刷个BIOS试试,这个机器EC也是带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