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 版号la-8224p 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7-07-25):
华硕a85v 版号la-8224p  触发不显示  偶尔用一条内存可以开机     一开始刷了一个bios 可以开机了  上了2条内存也可以开机  天真的我以为好了  因为我开了5  6次都可以了   所以我就麻利的装了起来
装好了试了几次都可以开机  但是可能客户的系统有问题蓝屏
准备打电话给客户 问下可以做系统么   就先放了一下
吃完饭就又开机试  结果一试
  又不开机了 电流到1.1左右不动
测了下内存供电有2.08v  1.5v 供电有1.8v   怎么这么高呢
修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查内存供电的FB吧,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AMD的吗 ? 看看北桥

网友:
既然电压这么高 那肯定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麻利点修吧 不然烧你两根内存就损失大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机器摔过没有,仔细看一下焊盘,看有没有掉件的,尤其是电阻。

网友:
AMD 芯片组座桥试一下   电源已经上去了

网友(2018-12-29):
硬盘坏了,这款机子很奇葩,刷完BIOS可以显示,接原来硬盘有时能显,有时跑马不显,刷BIOS又OK,经检测硬盘坏道严重,最后换硬盘问题解决,遇了几台了

网友(2022-12-25):
是不是频率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