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显卡

楼主(2017-07-25):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于是判断主板或电源的事,换了一个电源,但没插独立显卡,居然风扇转了,大喜过望,以为是电源坏了。告知客户需要换电源,客户也同意了,于是从上家调了一个金河田400w,因为是I5cpu,GTX-950显卡,所以大功率的。拿来显卡装上,插上显卡,居然又是转一下灭了,傻了。拔了显卡没事了,终于明白罪魁祸首是显卡。告知客户需要修显卡,修不好就得换,客户说那就修吧。由于没有修过显卡,只是看过点教程。感觉和主板差不多,转一下就行肯定短路保护了,摘下显卡散热风扇。先测显存供电二极体值,基本正常,又测GPU供电MOS管二极体值,有一只MOS管G级对地阻值为6,而其余的为479,果断拆下,一测ds级没有值,正常应该有一个值。查了资料,确定为N沟道,从主板CPU供电拆了一个,换上,测阻值正常。用热风枪换上,开机点亮,维修完毕。

网友A:
GPU供电上管短路导致上电转一下就停,拆掉上管同时也要加焊主芯片或者更换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供电上管短路导致上电转一下就停,拆掉上管同时也要加焊主芯片或者更换最好

我也有一块HD6770的也是一上管坏了换后正常,下次拆下来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难道跟客户说,之前的电源供电不好,导致显卡短路?

网友:
像这样爆上MOS管的故障好修。另外缺辅助供电的也比较好修,就怕是所有信号供电都正常,还是不亮机或者说灰屏的,就棘手了。

网友:
hehe这个问题好,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B:
显卡只换MOS管的话,过不了多久要返修的

网友:
楼主之前是修什么的呢,底子不薄,能一针见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只换MOS管的话,过不了多久要返修的

为什么只换M0S管的話,過不多久要返修,是要全都換掉嗎?還是加焊主芯片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和CPU供电短路现象一样的

网友(2017-11-10):
维修思路清晰,轻松搞定! 厉害!

网友:
这个活干的漂亮!!!!!真厉害!

网友:
以前修供电老是只换坏掉的场管,经常二烧场。

网友:
显卡还没有维修过爱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真高,直接秒杀

网友:
不知道这样修好了还会烧吗

网友:
最好是上下管芯片一起换掉应该会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