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195WV接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7-25):
故障:接电源指示灯不亮,无反应。检测:拆机检查保险管,完好无熔断,测量300V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正常270V左右,而且电容完好无鼓包,漏液现象,进一步测量电源板5V,12V电压,发现电压不正常,12V电压只有4.7V,5V电压低只有2V多,断开电源板和驱动板的电源线,进行测量发现电压恢复正常值,由此判断故障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开始检查驱动板,外观没有烧毁和开裂,接上电源线,手触摸驱动板,立马发现驱动板有一区域温度较高。断电,用万用表对发热区域原件进行检查,发下其中一只小贴片电容,击穿,短路引发的电压降低,从废旧主板上取下一个相同贴片电容换上,上电测量12V,5V电压恢复正常,手摸驱动板温度正常。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维修完毕。没有多少技术,给新手一个思路吧。

网友:
这个故障维修中的确遇到不少,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错,驱动板短路拉底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