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维修

楼主(2017-07-25):
2017720    星期四
板号:8662PREV:1.0
  此机师傅拿给我修时,说:“这个机我刷过BIOS,你看那里缺供电没。”我接上19.3V恒流源,按开关电流直接跑到0.5A,不亮机;此板有两个BIOS芯片,在论坛下来此板的图纸,看了下,想想:“师傅刷了南桥4MBIOS,另外一个是ECBIOS ;记得我看迅维18期远程视频时,月饼讲过EC BIOS是管触发的)所以先没去接着刷ECBIOS ,拆下主板,上电测各电感电压,发现除了集显电感无电压外,其它电感电压都已产生,换一条内存测试,也是一样,在测8脚管(除PWM上,下管,保护隔离管),有个转成0.75V的正常,在测转换管,当测CPU背面的8脚管时,一端1.5V,一端0.3V,此管板上标记为QC4 file:///C:\DOCUME~1\user\LOCALS~1\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2.jpg,看图纸 +1.5V转成+1.5V_CPU_VDDQ,受控于QC4 G极的RUNON CPU1.5VS3,测量QC4 G极无电压,RC701脚为19V+VSB);RUN ON CPU1.5VS3#接着双N沟道管QC53脚,只要QC55脚为高,就会拉低RUN ON CPU1.5VS3,实测QC55脚为0VQC5 5脚信号为RUN ONCPU1.5VS3#,此信号还有连到Q102脚,就是只要RUN ON CPU1.5vs3#为高,就两头都不给+1.5V_CPU_VDDQ出来,想想可能QC5坏了,在料板上找来双N沟道6脚管换上file:///C:\DOCUME~1\user\LOCALS~1\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4.jpg,通电按开关,电流……-0.6几A-0.5几A-0.48几A,不亮机;实测+1.5_CPU_VDDQ已有1.49V,QC4的G极为14.几V,想想可能是师傅之前刷了BIOS,刷回原BIOS,通电待机0.005A,按开关,电流几次跳变后到0.74A亮机。 file:///C:\DOCUME~1\user\LOCALS~1\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6.jpgfile:///C:\DOCUME~1\user\LOCALS~1\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8.jpg另外传上此原机BIOS

网友:
上面的图片链接不知道怎么取消。。请坛友们指点。

网友:
1.5CPU VDDQ 爆掉。。。 记住了,谢谢

网友:
是个二级电压么

网友:
应该是二级电压没转换出来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内存复位吧   VDDQ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找问题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关于贴子排版饼哥有专门的贴,有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关于贴子排版饼哥有专门的贴,有空看看。。

哦,谢谢,那要在论坛搜什么,才能搜到饼哥贴子排版的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那要在论坛搜什么,才能搜到饼哥贴子排版的贴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6187-1-1.html

网友:
UC4 导致的,这种管子经常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有遇到过一次这种管子坏的

网友:
1。5V转换问题,,经典,,,,,,

网友:
楼主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可以, 超越了前辈, 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速度快 向楼主学习

网友:
维修还是靠的是思路和经验。这机器是转换电路出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对于新手来说可以是个很好的学习。
仁宝代工的主板这种只要除去CPU电压没出其他的各大电杆电压都正常,电流小了转换的坏了较多

网友:
这个二级电压也是好坏的对于时序不懂的人,很难修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像在写日记哦,。你的技术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