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X450J开机电流0.7的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25):
今天修一台华硕X450J版号13320-1,(针对我之前发布求助帖的后续补发)刚接来不触发,(内置电池)心想肯定秒杀的节奏。迅速拆机放电,居然不行,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上论坛找点位,没有。只有南桥BIOS,一开始误判EC问题,以为是不触发,因为放电后自动开机,一插电就有电流0.7,以为这是待机,实际上是开机了。导致后面走了弯路,刷了EC BIOS,还花了不少分,没办法去淘宝买了点位,有了点位问题很快出来,发现南桥待机不正常,U3801 3.3转南桥待机无输出,直接干掉,开机亮机,没什么技术含量。求加点分,今天花了不少冤枉分还花了钱。下面附上点位及南桥BIOS及亮机图。(论坛上有个帖子和我这个问题差不多,不过阅读权限被设置成两百多)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NDA4MHxhNzk1NDE2NTA5MmFjMTAwYTliODc2Nzk3NDI2ZGU3MHwxNzc3MDM4MjQ0&request=yes&_f=.rarattach://1544082.rar

华硕X450j 版号13320-1 独显备份.rar

网友:
点位图呢????????????

网友:
是啊 楼主的点位图呢 分享一下嘛

网友:
多少发个点位图啊  还可以更清晰一点路子  更多学习经验

网友:
看你这么辛苦的份上给你点儿分吧 哈哈哈哈

网友:
有点位就最好了 加分了

网友:
有  点   位   就   最   好   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U3801芯片短路漏电导致的0.7A的电流吧

网友:
楼主,你的点位图呢?我以为你把点位和BIOS放到一起了,我就下载了,谁知道里面就一个BIOS程序。

网友:
我发了,怎么会没出来,等会我补发下。

网友:
楼主最好把点位也传上来,。。。。。。。。。。。。。。。。。。。。。。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也发出来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应该把你的点位图贡献一下 发扬下精神嘛

网友:
楼主要是能在分享一下位子就很好了

网友:
往往判断问题,是很难的,找到问题,一般都是能解决的

网友:
维修有时候要胆大心细,经验也是慢慢积累

网友:
  是短路了吧   桥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微触发 或触发0.0几掉电哇

网友A:
楼主发个点位图呀  ………………群里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个点位图呀 ………………群里有么
有的,我后来补发了,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本来是一起发的,不知道怎么没显示出来。

网友:
遇到过这本子两次都是拔电池好的,但我那都是不触发

网友:
只有BIOS吗,有点位图吗? 修机器很容易忽略二级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