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出发掉电

楼主(2017-07-25):
新手刚刚修m2n68-la6.2主板1;触发掉电去掉cpu不掉电,时钟和复位没电压,换内存槽做下边822无果,看论坛故障相似换掉cpu左上角固态电容,亮机OK。

网友:
留意一下,说不定以后用的着,谢谢

网友:
都没说固态电容 是哪个电压 ????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以后发帖最好上个图来验证下,不然这句话以后肯定还有人说。

网友:
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那个822,好了

网友(2017-10-14):
你也运气好啊,我主板开机掉电,有时候可以坚持几秒,还不跑马、???

网友:
这故障真是有效,我刚修一块,测试CPU有电压(万用表),没有上示波器测,更换822也没效果,最后我直接拔掉固态电容就没有电压了,换一个立马跑码,我的主板是有供电没有复位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这样说有点含糊!

网友(2017-11-13):
换内存槽左下角的822排阻,包好。本人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