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验证低压I5 4200U 和I5 4500U是否通用 有支持的没

楼主(2017-07-25):
宏基E1 472跑码感觉不过内存 刷BIOS无果  客户描述放几个月后不能开机  怀疑桥.BIOS或CMOS电路问题  刷BIOS无果 打听主板价格高达1100元 并且不能交换 此机器桥和CPU一体 型号为I5 4200U   打算给客户报价500换CPU  手中有个戴尔的料板主供电烧糊 可能不能解决 CPU是I5 4500U   目前打算用4500U代换4200U   按以往经验应该是没问题 不过这种毕竟没试过 有没有换过的  或者大家支持不支持这么搞?

网友A:
按理说原CPU植球重装就可以好 无奈CPU拆下后发现两头翘  没法装回去了才打算换 换好发个新帖 换不好就跟帖回复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原CPU植球重装就可以好 无奈CPU拆下后发现两头翘  没法装回去了才打算换 换好发个新帖 换不好就跟帖 ...

现在的新型CPU拆下来就是弯的,焊回去就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型CPU拆下来就是弯的,焊回去就直了

真的假的? 关键弯的我没法植球啊  我试试看

网友:
搞个硬币压在核心上。。。压住

网友:
咋看桥就不是上4代U的

网友:
现在主板CPUBUA植入太难修了,只能修修短路了

网友:
这个?可以换机器了 U坏了  还搞啊!这个U不好换啊!!!

网友:
我觉得你还看看找人交换的吧,要是料板拆的u 可以试试。要是花钱买u还是别试了,损失承担不起啊

网友:
四代U不是应该是小南桥么  板载U的机器不到最后我就不去搞U 把能测的都测完了 没啥好修的了 再去搞一下 不行就拉倒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期待验证

网友:
有的u不能代换的,我一台苹果机,同样是i5四代,不通用。可以触发。无cpu供电。

网友:
CPU应该 是可以代换的,代数是4代的

网友:
这种换U对手工和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到目前为止我们店还只是加焊,没换过这种高端的U,倒是换过J1900的,一次成功

网友:
如果都是低压的,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C:
图片的cpu是三代的把。。。。4代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的cpu是三代的把。。。。4代的不是这样的。。。。。。

确定是四代I5 4200U    板子太贵 有多余的CPU当然换CPU试试了

网友:
怀疑桥多测测确定下是不是桥的事哦,换完还是一样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