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触发掉电小修

楼主(2017-07-25):
这张板收回来时正常使用的,不知道是不是早几天下雨受潮了,几天没用,昨天想开机试显卡就不能亮了。表现是触发,掉电,但还能再次触发。不能开机那就量各电压吧,量得VTT没有电压。那当然就先找这个VTT的管理IC了,是一个RT8120D,量7脚EN,在通电瞬间量得只有0.4V,电压不对,怀疑是控制EN的小三极管问题,果断拆掉小管再量,还是0.4V,问题依旧,排除了这里的问题。这管的EN是自举的,又怀疑是IC问题,但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只能量各脚电压的。当量到6脚FB时,0.96V,不对,正常应该08的。看了一下图纸,发现除了连向VTT,这电路还连着一个8脚的小IC,我就小白一个,看不懂这个小IC的做用。在待机的情况下又量了一下8120的6脚,发现待机也有0.96的电压。心想问题就是这个小IC漏电了。把它拆了,再量8120 6脚,0V了。触发试了一下,正常跑码。表达能力不好,就是想告诉像我一样的新手门,下次遇到这样的触发掉电,不仿先量这个U9的小IC有没有坏。如果已经有大神发过这问题的帖子,就麻烦管理员删掉这个吧。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8脚的小IC坏使得芯片的FB不正常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是通病,不单单是技嘉,华硕,V星,华擎,映泰等主板上都存在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