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1暗屏

楼主(2017-07-25):
amd四合一的机器,进系统暗屏,进系统之前不暗,屏供电19v、3.3v都有,准备飞线直接开启背光和亮调,图纸看不太懂,求大神告诉背光开启和调节是哪个信号

网友A:
20 脚是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脚是亮度调节。。。。。。。。。。。。。。。

亮度开启呢?这种信号标识的还是第一次遇见,怕飞错线烧屏。。。。。

网友B:
20和21脚吧 应该都要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和21脚吧 应该都要有3.3V

是的 ,今天给这两个脚飞了3.3v,就不暗屏了

网友C:
21脚是开启背光的     看看正常不  还有20脚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难道是通病,好像是从CPU出来控制的,被我报了CPU问题,客户还没同意修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呀

网友E:
brightness 的英文的一般是和背光有关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脚是开启背光的     看看正常不  还有20脚

20和21就是背光开启和调节,我给客户飞了个3.3v上去,亮了,交给客户,第二天又来了,还是会暗,而且连lvds信号都没了,估计还是cpu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难道是通病,好像是从CPU出来控制的,被我报了CPU问题,客户还没同意修

你是对的,我飞线了,第二天回来了,亮度和信号都没了,估计还是cpu问题

网友:
第一时间就是换屏试的,还是一样,所以就开始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brightness 的英文的一般是和背光有关的信号

对的,21和20就是亮度开启和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