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进水不开机,修开机后一会蓝屏

楼主(2017-07-25):
遇到一台5s进水两三天不开机,拆机看主板上很多地方有水迹,有发白的,我当时忘了拍照腐蚀的地方了,见谅,首先我是测明显发白发灰的元件阻值,看有没短路的,都没发现短路的,然后单板夹电,漏电50ma,郁闷小漏电!不好查,把主板都擦洗一次,表笔测电池供电这路没查到哪里漏电,接着夹电把电压调到5v,漏电升到100ma,这时用手摸主板摸到基带电源下方有小发热的区域,松香熏一下看到了c46-rf发热,拆掉开机了!心想暗喜这故障好修,谁知郁闷的又来了,在试机的时候居然蓝屏重启了,看了点位图说明很多故障能引起蓝屏,u6,u3,u2,指南针,电源,还有几个电容断线都会引起蓝屏重启,那么多范围对于我新手来说查都查半天,心想既然是进水机就洗板在说,把主板泡洗板水一晚,第二天过来清洗机洗十几分钟,晾干开机试机没蓝屏了!啥芯片不用换,啥线路都不用查了!

总结,先不要急着干芯片,把故障大致锁定后再动芯片,免得把故障扩大!
               u2也会引起蓝屏,可以先试能不能连电脑,能的话证明u2好的。
               进水机最好用洗板水泡几小时再检查看看,彻底清洗腐蚀的元件,每种故障应该用不同的方法维修!
我修的都是一些小故障,新手们看了比较容易懂,对于老手,老师傅的看了多多给意见!小弟虚心请教了!

网友A:
这种进水的会不会返啊

网友:
进水机问题还是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进水的会不会返啊

说不准。但感觉返修的还是有的。毕竟进了水了。哪个点腐蚀了,只连一点在上,用用用用就又出问题了。很难说。

网友:
泡一宿也没谁了 啊泡一宿也没谁了 啊

网友:
进水之后时间短一点还好,就怕有些客户等几天才过来,都腐蚀了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感谢楼主,总有有需要的人???????啥芯片不用换,啥线路都不用查了!

网友:
总有有需要的人???????啥芯片不用换,啥线路都不用查了!

网友:
毕竟进了水了。哪个点腐蚀了,只连一点在上,用用用用就又出问题了。很难说。

网友:
丢锅里用天拿水泡开机过一块5s:ciya:

网友:
泡一宿也没谁了 啊泡一宿也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进水的会不会返啊

进水的机子,都测机啊,其实都给客户测机,因为i你不会天天用

网友:
开机高温 泡乙醇里一晚上 最后搞成了不开机

网友(2017-08-26):
还是先洗板最重要。清洗机能用手动清洗代替不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上次就有个6S,被洗衣机洗了一个多小时,又洗又漂再甩干,后来拿出来送到我这里修,我只是用清洗机洗了一会,再处理了一些腐蚀,最后刷机黑屏4005,客户要的急,放弃了。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也学楼主拿洗板水泡一晚上再说

网友:
头一回听说  洗板水泡一晚上的。。。。这技能不错

网友:
进水机最好是清洗,防止腐蚀造成返修!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下面有腐蚀,洗板水泡泡就干净一点了

网友:
学习了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会返修的         治根不治本

网友:
是芯片里面有泥 泡了一晚上泡走了估计

网友:
收钱很爽 返修很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