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傲唯H2028E显示器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7-07-25):
傲唯 eov H2028E 显示器不开机修复

故障现象:一台傲唯H2028E  20寸led显示器,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把外壳拆开后,测量12v输出电压,发现12V电压从0V到10左右跳变。

造成输出电压跳变的原因一般有:后级负载短路  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不良  芯片的持续供电电压不稳定   芯片本身驱动能力不足等。

1.断开驱动板,测量12v电压,发现12V电压还是在12.25V左右跳变,这种应该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不是后级负载短路。

2.怀疑是输出滤波电容不良,于是把12V的滤波电容全部都换了,可是故障依旧。

3.用万用表测量311v大电容的电压,发现只有190多V,仔细一看原来是大电容的一条腿已经漏液了。找了一个新的电容换上去。换好后不接驱动板,测量输出电压为12.25V。可是接上驱动板,电压又从12V到8V之间跳变,而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背光也是亮一下就灭了。  难道是换的大电容是“X宝”的漏野货,于是又从料板上面拆了一个换上去,可是故障还是一样。用万用表测量两端的电压已经有300v了,看来不关大电容的事了.

4.测量芯片的持续供电的引脚电压,发现其电压在10点多v  到  11点多v 之间跳变。 怀疑是持续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于是换了一个电容,可故障还是一样。

5.前面的几种原因都检查了,难道是芯片的驱动能力不足,带不动负载,于是找了一个通用模块装上去,可故障还是一样。

6.难道是检查的不到位,于是又重新检查,当测量到持续供电的二极管时发现其阻值不稳定,于是拆下来测量,果然是它阻值变大了。找了一个正常的fr104测量阻值是500左右,而这个坏的变成了700多。前面检查持续供电时,是在线测量整流二极管,有500多的阻值,以为没有问题,太粗心了,看来要准确判断还是要拆下来测量才行啊。更换fr104后故障解决,最后把程序备份下。

网友: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见都没见过

网友:
差那么点阻值很多时候都没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