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010HC屏幕发红

楼主(2017-07-25):
该机故障是:屏幕发红。 解决办法是刷程序 。
容易误判是灯管老化或者是缺色
新手注意下

DELL E2010HC 715G3329-1-2-HF LTM200KT03.rar

网友:
工厂模式下调整也可以。、。。。。、、

网友:
发红刷程序也能刷好啊  这么神奇

网友:
还没碰到过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24芯片程序还是25的,遇到试试吧

网友:
难怪上次我遇到一台还以为灯管坏了。

网友A:
灯管坏的发红,点一会颜色会恢复正常,缺色发红,可以测VGA口RGB阻值。再然后就恢复工厂模式,再不行刷MCU,换驱动板

网友B:
楼主要是上张症状图就好了。对于老手来说,程序导致的发红症状,是不会误判成灯管老化导致的。

网友C:
LZ 有图么  没图不知道是什么现象啊  屏红 还是灯管 直接拔掉 屏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上张症状图就好了。对于老手来说,程序导致的发红症状,是不会误判成灯管老化导致的。

知道灯管老化发红吧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有图么  没图不知道是什么现象啊  屏红 还是灯管 直接拔掉 屏线就知道了

因为是直接客户的  不是同行的等着要就没来得及拍照片  跟灯管老化发红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的发红,点一会颜色会恢复正常,缺色发红,可以测VGA口RGB阻值。再然后就恢复工厂模式,再不行刷MCU, ...

RGB信号测试正常  灯管改LED故障一样才考虑刷程序的

网友:
DELL E2010HC 程序坏会导致红屏?会不会是用户自己自定义RGB颜色导致的,正好你刷程序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可将屏线拔掉,还红是灯管老化,不再发红是驱动板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