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小电脑到底需不需要分区?这些优点和危害你应该清楚!

楼主(2017-07-25):
Win10系统的电脑现在好多都是默认一个分区,GPD的7寸笔记本Pocket也是默认的一个分区,有不少用户使用分区工具分区导致最后不能开机,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里要说一下,其实Win10系统不需要分区也是可以用的很舒服的。

很多用户之所以要分区,主要是为了文件管理,害怕电脑中毒或者崩溃以后重装系统文件丢失,文件存在D盘的话重装系统就不影响D盘的文件。但是现在Win10有一个自动创建还原时间点的功能十分好用,系统崩溃了可以通过启动RE的高级选项来恢复到自动创建的临近时间点的状态,所有文件都能恢复到之前一模一样。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自动创建还原点,那么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系统保护,把C盘的保护选择开启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在C盘形成一个大约20G左右的备份文件夹,很占空间,所以如果想开启这个功能的同学,就更加不要分区了,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文件,C盘的占用会越来越大,如果C盘分区过小,很容易就会占满空间,而Win10的休眠功能原理是将内存中的数据保存到硬盘当中,下次开机时再重新读取以便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个休眠文件一般都有4G左右大小,当你的C盘空间不足而又强行开启休眠功能时,系统很容易卡死,甚至会损坏硬盘,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寡人曾经就是这样挂掉了一块256G的SSD硬盘,血与泪的教训,所以后来用Win10系统C盘分区绝不低于100G!

GPD Pocket这台7寸屏的小电脑,Z8750四核CPU+8G内存,128G eMMC存储,主要是为了便携临时办公使用的,个人认为,想保护好自己的文件,开启Win10的自动还原功能就够了,实在没有必要去进行分区的操作。

网友:
这是什么高级货,我都没见过,分区要好些吧

网友:
这么小,能做啥子用哇,这种给我我也懒得用啊

网友:
扯蛋。我一般中病毒直接格了c盘重装

网友:
分两个区  一个系统盘  一个存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