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5470 合成ME BIOS

楼主(2017-07-25):
笔记本型号:戴尔Vostro 5470 板号:DAJW8CMB8E1 REV E

英特尔板载CPU,独立显卡。
备注:这个型号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可以刷BIOS试下。这个BIOS是合成ME的,ME固件戴尔官网下载的BIOS里面提取的,BIOS主体文件没有更改。板号和版本号相同的可以放心下载。

Vostro 5470 DAJW8CMB8E1REV E.rar

网友A(2018-05-23):
问一下 ,这个种新的bios,是怎么分离的,直接运行在临时文件夹里面找,还是用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这个种新的bios,是怎么分离的,直接运行在临时文件夹里面找,还是用工具的?

戴尔的大部分不能通过临时文件夹找,要用工具的。

网友(2018-10-08):
相同的版号和版本号,原来的因为换硬盘突然看logo了,耍了你这个完美亮机,感谢。

网友:
开机0.6掉电,没有出现过能开机的时候,下载个试试

网友(2019-06-21):
楼上的问题可以    已经亮机 顶一个

网友:
这个非常OK 支持下 刷了正常亮机 。这论坛好多下了刷都一样。就这样正常 。下面的朋友放心下载。

网友(2022-09-06):
原来正常,设置启动模式后重启就卡在LOGO,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