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40BGE-LB2 联想S405笔记本屏负像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7-07-25):
有显示,负像,图像像相底,白变黑 黑变白
机主说很久没用
拆屏找到VGHS  测量19.2V

无意中手指碰到VR1电位器,发现图像有变化
最后换掉VR1好了
应该是太久没用,造成电位器接触不良
看图

网友A:
VGHS是屏幕主供电的名称吗?学到了,原来那个三个脚的元件(像一颗螺丝拧在上面)叫电位器,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S是屏幕主供电的名称吗?学到了,原来那个三个脚的元件(像一颗螺丝拧在上面)叫电位器,多谢楼主。

升压
坛上有很多教程,搜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