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1000G 西数蓝盘, 突然断电,然后所有资料丢失了,

楼主(2017-07-25):
客户反应,因为突然停电,然后硬盘里的资料就都不见了,都是工作上的东西,很重要所以拿来恢复了,,

网友:
用WINHEX 找回丢失的分区 , 内容就回来了,

网友:
能否详细地说明下,这样对新手有很大帮助!

网友A:
故障现像是什么,能否说明下!感觉数据恢复挺难的

网友:
这个  都可以  厉害了 。。。。。。。。。。。。。。。。。

网友:
winhex去学数据恢复时有学过,要算位置号,后来发现diskgen不到一分钟都能找回分区就再也不用了

网友:
跑到  63LBA 看看   如果不是EB52 继续向下找   这个问题.基本是中了病毒引起的

网友:
N多软件都可以,RS、DG,WINHEX……

网友:
                 这个用DG应该可以搞回来。

网友:
分区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像是什么,能否说明下!感觉数据恢复挺难的

就是客户自己装系统 ,然后变成一个分区了, ,找到其它的分区出来 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要是整盘变一个分区了的话,可以尝试用DG恢复原有分区

网友B:
diskgen也可以的   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kgen也可以的   适合新手

很多软件都可以的,,因为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DG一下子 搞定 DG一下子 搞定DG一下子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DG一下子 搞定 DG一下子 搞定DG一下子 搞定

前半部分覆盖了一部分的, DG 也没那么快的,要不少时间,

网友(2017-08-25):
使用dg应该容易搞定的,可以试试

网友:
内存卡 清理内存照片丢了 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
这分区表丢的真奇怪,全是00了,是不是人为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