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知道报什么错,附图 希望有朋友帮助一下 HP

楼主(2017-07-25):
                                 如题                         。。。

HP TPN-C125 LA-C921P REV.1.0 BIOS 网上买的工厂原厂程序.zip

4.99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主板是否被正确定义的功能并相应在启动时给出提示。AMT功能是:通过这个平台IT工程师可以远程查看,修复和保护网络计算资源。看看笔记本上有没有vpro标签,有则笔记本支持AMT功能。设置方法:1.可以在开机时连续点击F10,进入bios——system——AMTsetupprompt——enabled,在file--SavingChanges&exit--yes存盘退出即可。2.可以在开机的时候连点击ctrlP进行设置。

网友A:
雷主教你了。能不能给点下载分。

资安通 -1 把度娘拿来”讨口“

网友:
解释得很不错应该加分!!!!!

网友B:
如果机器可以进系统的话, 可以用HP的软件Sp63610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主板是 ...

第一个方法      BIOS里面没有AMTsetuppromp 这一项     第二个方法  没看懂    ctrl+P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主教你了。能不能给点下载分。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     就当为论坛做贡献哈    很多人会感激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可以进系统的话, 可以用HP的软件Sp63610解除。

我百度搜索了一下  没有你说的这个软件呢   能具体点吗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百度搜索了一下  没有你说的这个软件呢   能具体点吗

sp63610 以及使用说明, 是要在CMD下运行。

2.02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P sp63610 说明 (manufacture programmingmode is in unlock mode ).pdf

85.41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D:
这个一般首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不知道你刷了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首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不知道你刷了有没有用

确实是BIOS问题             目前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63610 以及使用说明, 是要在CMD下运行。

你也太上心了,     目测有点小复杂     刷程序这钱不好赚

ics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给别人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网友E:
bios刷不了吗?找不到程序还是怎样?

网友F:
解锁 什么的  一般都是先刷一刷

网友G:
一般首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吧,我又遇到一次,试一下

网友H:
思路清晰啊,学习啦,有时直接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ios刷不了吗?找不到程序还是怎样?

我是刷了网上的程序才亮机了  就报这个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锁 什么的  一般都是先刷一刷

论坛的这个BIOS都被我刷完了    每个都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首先考虑的就是刷BIOS吧,我又遇到一次,试一下

论坛的这个BIOS都被我刷完了    每个都报这个错误

网友:
有重新刷BIOS没有,我也想知道楼主怎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刷了网上的程序才亮机了  就报这个错

去网上买一个,跟他们说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写了别的BIOS,把原机的UUID等丢失了,看看笔记本上有没有vpro标签,有的HP电脑的AMT被隐藏,客户不能进 ...

是的     我是用前面一个朋友上传的软件写进去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啊,学习啦,有时直接刷BIOS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遇到过这个故障,帮顶,顺便问一下解决了吗?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未解锁模式,一般刷BIOS就可以了,原BIOS改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反正我是没改好过,基本去官网下一个BIOS改 ...

刷了买的BIOS都不行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UUID里面数据是空的,要用HP的写序列号软件写入机器背面的序列号就可以了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多HP机器根本就没有修改AMT选项,还不如直接刷个BIOS来的快

主要是这个BIOS  没有人合好的BIOS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无解的    AMT功能只能一次性操作的     上个星期遇到和惠普超极本     情况和你一样     各种办法试 ...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没有看得太明白,楼主你这是怎么了呢

开机报错   为解锁模式报错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能解决问题。............................................................................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确实能解决问题。我都让很多朋友研究都没搞定      就用这软件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是提示你要退出工厂模式吗?和DELL的一样不?

已经用9楼上传的软件搞定了,  自己研究软件很久。  感谢9楼。软件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63610 以及使用说明, 是要在CMD下运行。

你这软件好强大啊,我研究的一会   真的在系统里面弄好了。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