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7-07-25):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大板,型号Z87-K,  故障说点不亮,其实这块板子严重走了弯路,浪费时间又浪费了金钱,被同行带到沟里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容我后面讲解。
先看故障点,不触发,量3.3V待机电压正常,晶振正常,RTC也正常,量IO29和30脚都有高低高跳变,量47脚RSMRST#有3.3V正常。32脚SLP_S3#有低高跳变,量31脚PS_ON#无跳变,一直为5V.判断IO坏,手头也无这块IO。上淘宝查价格,一个15块,加运费25元。。我一块板才报30元,立马跟客户报价55元,客户说修。那就订购吧.第二天来了后更换上,好了之后继续触发,故障依旧,心想不可能这么倒霉吧。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我之前修的基本都是技嘉板子,即便不上CPU也能触发。但是华硕这种坑B板。居然需要上CPU才能触发。。。。因为客户前面说点不亮,让我以为是不触发,因为这边的客户无论不跑马或者不触发,都说是点不亮。这害我白白没了25元大洋。因为本店穷,买不起这CPU,假负载又弄丢了。无奈只要让客户把CPU带过来试试。客户屁颠屁颠的带着CPU过来让我测试。上CPU后触发掉电。再次触发依旧掉电,告诉客户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了,原先就是这种问题,三言两语让客户给一天时间处理,把CPU留下,到这步才算动手维修了。一看客户CPU,我去,I5四代,少说也要几百块大洋,要是弄坏了那就就白修十几块这样的板子了。只好小心点了。能反复触发就说明不是CPU短路了,应该是某处缺电压导致掉电保护。按时序来查内存1.4V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另一个桥供电1.5V正常。查CPU供电0V不正常,论坛下载点位图,没了10分,心痛,本来分就少,所以才发此贴出来捞点分。查电源管理芯片EN1脚为0V,松了一口气,看来问题不难,查相连的点为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容电阻,查上拉电阻一端3V,一端为0V,果断更换该电阻,
CPU电压出来了。立刻跑马显示。
维修结束。

网友A:
坚持就是胜历害!要是我直接就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就是胜历害!要是我直接就叫客户换板了

其实我也想叫客户换板了,不过不修好的话就亏了IO的钱了

网友B:
华硕P8H61好像也是这样  耐心真好    表示有时候修板能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C:
华硕的新板子 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检测CPU是否是新CPU和有没有上的 信号为H_SKTOCC#,有的是连接到桥 有的是连接到IO  你这个板子是连接到IO去的 NCT6791D的102脚  通过CMOS电池上拉电压给个高电平  不上CPU 它检测不到,所以会上不了电,以后修华硕的板子 这个要注意 不然会走弯路的如果想不上CPU就上电的话 可以把IO的这个脚翘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信号待机必须是高电平才行,不过翘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CPU不上 现在的新板子 压根就没法修

网友:
华硕板很多新板要上真U才可以触发,因为有CPU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新板子 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检测CPU是否是新CPU和有没有上的 信号为H_SKTOCC#,有的是连接到桥  ...

可以把CPU检测信号SKTOCC#人为拉低后也可以上假负载测

网友D:
~PXBQY)7Z`}T8)[K}Q7X554.png         H_SKTOCC#      把上拉电阻  拆了   移到电容位置    直接下拉   ! IO就认为装入CPU了!

网友:
难道前几天我遇到的那块没修好的H55也是因为没有上CPU所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P8H61好像也是这样  耐心真好    表示有时候修板能修到怀疑人生。。

主要是CPU太贵了。。伤不起这CPU,要是弄坏了,倒得赔人家几百块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新板子 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检测CPU是否是新CPU和有没有上的 信号为H_SKTOCC#,有的是连接到桥  ...

谢谢大神的指点,下次我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_SKTOCC#      把上拉电阻  拆了   移到电容位置    直接下拉   ! IO就认为装入CPU了!

谢谢谢谢,下次遇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E:
可以备几个坏的CPU,遇到华硕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装坏CPU,省得因为检测信号的事情耽误维修。

网友F:
有这块板子的图纸么,找好好久,哎,分也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备几个坏的CPU,遇到华硕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装坏CPU,省得因为检测信号的事情耽误维修。

坏的很少,就算有也要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块板子的图纸么,找好好久,哎,分也少

论坛里有啊,我的也是在论坛里下载的,所以没上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坏的很少,就算有也要几十块钱

我手里就有不少自己修板坏的CPU。这点投入,比直接板子干废CPU来的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就有不少自己修板坏的CPU。这点投入,比直接板子干废CPU来的划算。

1155的倒是十几块,1150的很少。。。。。。偶尔也就修一两块115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155的倒是十几块,1150的很少。。。。。。偶尔也就修一两块1150的

1150确实少,不过相较而言,后续1150返修率会提高很多。CPU也会随之慢慢降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50确实少,不过相较而言,后续1150返修率会提高很多。CPU也会随之慢慢降价。

最近在升价,坏的CPU也跟着升了,只能等降价在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