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ACER v5-171上网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7-25):
开机电流跑到0.4-0.37,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准备刷bios.这个机器有BIOS坏的吗?

网友A:
那种机器都有BIOS坏的  上网本一般也就大概修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机器都有BIOS坏的  上网本一般也就大概修下

不是BIOS ,刷了不顶用啊。只能靠猜测了,修修价格报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 ,刷了不顶用啊。只能靠猜测了,修修价格报不上去

上网本过内存的刷BIOS没用加热CPU试试  再不行也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