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复印机 e1018 墨粉无法识别的艰难曲折维修

楼主(2017-07-26):
东芝   复印机   e1018 墨粉无法识别的艰难曲折维修
一直都是自已经手的复印机从卖给这个公司的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一年也是换一次两次原装粉,今天给电话就叫马云家叫一瓶原装粉,明天顺风一到立即送去换,这次不同了,打开推进粉盒就不对路了,出现墨粉无法识别,试来试去,又拆检测部分,拔高弹簧,有一下可以了,又很淡。等你拔出了粉盒推进去时又不能识别,网上也没什么资金料可查,只是特约维修部那些故意引路往天上走,就是到不了目的地的那种路,还是靠自吧,刚才网上说进粉电机转,我也以为是坏了,拿个12V的变压器接上又转的很快,就不用想电机了,测电机两个进电端都是正25V,又把鼓的粉仓拖出来,清一遍,放电的全部扫干净,装上还是一个样,难道真的主板坏了,主芯片没电压来控制负极对地。想想也不可能呀。在那里修了一个上午,只有把机器拖回来,晚上继续修时发现是出纸处有两条放电和晕线断了一条,找来线装好,啊终于可以识别到粉盒了,可是问题又来了,放电处会漏电,复出来的字粘连有碳粉,以为是晕线不行,又换还是一个样,放了一晚,第二天出去找到原装进口机里拆来一条放上去还是一个样,仔细看,原来出纸的放电晕线那块定位处的右边可经常拉裂了一点,拆下来,用烙铁拿塑料烙好,开机复印,可以了,看进粉电机也没转过,好了就放下心了,

网友:
还不错啦,修复印机就是心细记住每拆的小零件,不然修好装不回去或装错就麻烦了。想帮你加个分都不成,你发的帖子没有加分按钮呢

网友:
  看完了   但是完全没看懂   图片花得像上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