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示波器速修掉电案例之华硕H81M-D

楼主(2017-07-2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055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415-1-1.html
上面链接是前面的两篇掉电案例,本篇是又一掉电案例:

地点:美丽的风筝都
完成时间:2017年7月25日
主角:ASUS H81M-D
故障:秒掉
参与主要设备:MSO1104Z  FLUKE45
资料:有点位图
思路:时序分析
继续同样的写贴目的:说大了:与大家共勉共进,说小了:“骗分”
  正文开始:
      接经销商送修的主板,目测无维修,主板成色新无灰尘,未过保,但是客户要求维修,原因不明。上电测试秒掉,非常的快,intel的主板习惯性直接测试CPU供电是否输出,掉电速度太快,台表未正常显示,调到抓取最大值,抓到1.3X的电压,既然CPU供电有了,其余供电就暂时不测了,因为intel的主板CPU供电出来其余主要易测的供电一般都有了,但不表示一定正常,只是暂时忽略按正常继续维修。考虑到掉电速度太快,还是上示波器,这样少做无用功,效率更高。先从电源好类的信号作为切入点,这次选P_VRMPWRGD,触发源选ATX电源绿色,原因以前贴子说过,好找焊线方便,而且抓掉电也最准确。触发边沿类型选上升沿,单次抓波,其它设置见图,速度抓取第一波:

这一波可以看到代表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在ATX电源正常稳定输出的情况下就已经拉低了,现在需要按时序向前推,加上EN(P_VCORE_EN)信号再测一波:

这一波现在EN和电源好信号分不出前后来,不要紧不需要重新抓波,直接调一下时基和位移,通俗点说就是把波形水平拉开看看细节:

这下明显了EN信号正常情况下,电源好信号就停止了,那是有其它信号影响了这个电源好信号还是CPU供电输出本身不正常呢,懒的去看点位图分析电路了,直接再加上一路探头测一下CPU供电输出,这时候要测电感后的电压,好了其实加个探头就几秒种时间波形来了,这里耍耍彩,设个20ms来个波看看:

哈哈,和想的一样肯定是看不清细节,不重抓,调一下水平系统看看细节怎么样:

还是比较给力的,调到50us波形稳定清晰,明显看出电源好信号下来时CPU供电输出的确下降了,但是这里有个疑问是因为CPU供电调整后正常下降还是因为CPU供电过负载下降了,但综合上面波形分析,掉电肯定是因为CPU供电造成的,所以用单通道正常模式分别打了一下3相供电的上管G级,结果是只有一个上管有波形:

直接看了一下实物电路三相供电分别有三个UP1952R驱动,查了一下库存无此配件,直接用了一个调换法,把有波形的和没波形的对换了一下,结果是确定UP1952R坏了,故障定位完成了。等配件吧!!!
配件来了,换上去的结果是让人大失所望啊,发了四个每个10元+,涛声依旧啊,不过故障定位是肯定没有错的,换供应商发货,配件又到了,这次换上完美修复!!!在此提醒大家这个芯片假货太多,多加注意!
下面是两个主要信号的参考点位和实物图:

点位图论坛有很多就不上传了,节约一下服务器空间!
差点忘了亮机图:

最后提醒大家:加分加分加分还是加分。。。。。

 会员10423362元2022-11-19 21:46

网友:
修的不错,基础理论扎实,能肯定遇到假货,佩服,让我想起我上次修的一片技嘉台板的网卡,在同家店买的网卡(分两次买的),但怎厶装上去仍就不识别,最后只好加块8139了事,怀疑遇到假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
关于主板掉电一直都没什么思路, 这是个好贴子,加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相当溜,在这里抓取各供电的掉电情况,适时分析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加分鼓励。

网友:
现在主板掉电的很多啊,没有示波器,真的是不好修啊!

网友:
非常羡慕楼主操作示波器的技术,掉电故障一直是各位维修员心底的痛啊

网友:
这样的帖子营养丰富啊。给力不过芯片坏的确实很多啊

网友:
给力不过芯片坏的确实很多啊给力不过芯片坏的确实很多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是6 啊  牛! 这个帖子都能当教学贴了  哈哈

网友:
每次修到掉电的都是心烦 有些换换网卡 或者 搞下电压会好过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相当溜  技术衡量高

网友:
掉电确实不太好修,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利害了,看来还是要学一下示波器了

网友:
利害了,看来还是要学一下示波器 。。。。

网友A:
给力。基本功扎实,才能确定发来的货是假的,要是我,估计又得头疼怀疑其它地方了。厉害

网友:
思路很到位           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基本功扎实,才能确定发来的货是假的,要是我,估计又得头疼怀疑其它地方了。厉害

但是相当的伤心了,五十多元废了

网友:
好东西,看来也只有神器修起来舒服点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相当溜,在这里抓取各供电的掉电情况,适时分析出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