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AM 复位灯闪 内存供电0.9正常,1.8不正常达到2V,更换7712后,还是2V

楼主(2017-07-26):
如上题,华硕M4A78-AM 复位灯闪  内存供电0.9正常,1.8不正常达到2V,更换7712后,还是2V,复位灯还是闪呀闪,求大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线等。。。有大师起地早地吗。。。。等着回复呢,

网友:
内存供电FB是否正常,把FB连接的小8脚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等大师解答。。。。。。。。。。。。。

网友:
内存2V可以暂且先不管,至少DDR2内存在2V供电下不会烧不会出错,仅仅是芯片发热略高点罢了。你这个闪复位,HT总线供电,南北桥的主供电,辅助供电都查了没有?CPU和北桥之间通讯,南北桥之间的通讯,南桥和BIOS之间的通讯,都要好好查查。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见识,资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