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抓到的SPD波形是正常状态

楼主(2017-07-26):
举例说明 BIOS是如何通过地址线寻找SPD,从而读取芯片中的信息的?用示波器抓取后如何分析所抓到的波形是正常波形?

网友A:
我还以楼主。大早上。放大招呢。被骗点击了

网友:
是来向各位学习的,见笑了,还请指点

网友:
2368这位朋友看来你一定是高手了,请赐教下,BIOS读取SPD芯片时抓出的波形你是如何 分析 它所包含的内容信息的?

网友:
先学会SMBUS协议。
再买个几百块的逻辑分析
祝你成功,到时过来分享

网友:
你要想研究这玩意   得去学一下专业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楼主。大早上。放大招呢。被骗点击了

大神现在再那高就呢????????

网友:
这个不错啊,可以建议买一个示波器,在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