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V193W通病

楼主(2017-07-26):
宏碁V193W显示器不插信号线开机有无信号菜单出现,插信号线不显示,或者花屏白屏,此故障是由驱动板1.8V供电不足引起,其1.8V供电是由两个纵向排列的小贴片三极管组成的稳压电路输出的,在驱动板右边沿,仔细观察有发黄的痕迹。处理方法,将两个贴片三极管拆掉,把一个117-1.8三端稳压器的接地脚焊在VGA接口用于固定的大的接地脚上,输入端连线到驱动板3.3V上,输出端连到驱动板1.8V供电滤波电容正极,这样改过之后十分稳定,原来的1。8V供电有缺陷,不要试图修复,小贴片三极管很难找!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谢谢LZ分享。。

网友:
都是从旧板上找件换,还没有这样子改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A:
把一个117-1.8三端稳压器的接地脚焊在VGA接口用于固定的大的接地脚上  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还没有这样子改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给你焊接好的上个图,我们也好比葫芦画瓢。哈哈哈

网友:
再遇到这款机器吧,现在没实物!遇到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117-1.8三端稳压器的接地脚焊在VGA接口用于固定的大的接地脚上  表示没看懂

一方面固定。一方面散热。一方面接地。VGA口两边的两个起固定作用的引脚上!

网友:
简单明了   就喜欢捡钱的机器

网友:
知道这种现象了,下次遇到也这样改一个,谢谢

网友B:
楼主可以说说哪些三极管可以代替那两个吗?我修过这个机器也很多台了,都是找不到可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说说哪些三极管可以代替那两个吗?我修过这个机器也很多台了,都是找不到可代替的

可以代替的三极管不好找,即便找到了修好还容易出问题,所以用1117-1.8改掉,以防后患!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A管,就是PNP的三极管,知道这个,就好找了。用1117-1.8  也可以的。

网友:
技术娴熟,不错,这样改确实比找小管子省事

网友:
1.8伏1117不好找,一般都3.3伏或2.5伏。

网友(2018-01-17):
这倒是好办法  不过我动手能力渣  一般还是换一样的

网友C:
Không dễ dàng tìm thấy các bóng bán dẫn có thể được tìm thấy, ngay cả khi nó rất dễ dàng để tìm một vấn đề cố định, do đó, sử dụng 1117-1.8 thay đổi ra để ngăn ngừa các vấn đề trong tương lai!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捡钱板子,仓库还剩几块料板可以拆。

网友(2018-02-25):
是传说中的Q110/Q111两个管子吧?

网友D:
会修显示器的都知道。两个小六脚 的直接拆掉就行了。说的那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修显示器的都知道。两个小六脚 的直接拆掉就行了。说的那么麻烦了

楼主不是修这个位置吧,,,他修的是1.8V供电

网友:
都是经验啊,有图片就更好了能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 没有  上图 上图 才 更直观 呀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C:
Không dễ dàng tìm thấy các bóng bán dẫn có thể đư&#7907 ...

哎呦,不要说看懂内容了,看明白是哪个国家的语言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原来的管子不难找,就是PNP的三极管,楼主的方法,开启一个新思路。殊途同归。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修过好多台了,都是直接换了就ok

网友:
通病还是好处理,下次遇见了试试

网友:
早看到这个贴就好了,以前都是换驱动板,这样能省不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