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复显示屏灰屏

楼主(2017-07-26):
收一组装显示器,开机出现灰屏条状线。也是判断屏坏,廉价收回。晚点闲着没事想想反正不值钱,修修看,查找相关维修经验,有说侧面TAB电路故障,死马当活马医嘛,别把面板弄碎了就行。 拆开后摸到图中这个小芯片发烫严重,刮开芯片周围测试点的绿漆测试工作电压,就是没找到VGL负压供电,逻辑板上的负压是有的,那只能说明软排线有断路了。关键是也不知道哪个点是VGL供电脚,用笨办法试,当时想的反正都是坏的,先用铜丝飞线过来开机再每只脚去碰,从低电压脚开始,运气好,在触碰第一脚的时候就有显示了 到此一个判死刑的显示器被弄好了。上次一个32寸的电视机也是这么弄好的,不过32寸的显示屏是找到了TAB电路的供电图纸的。

网友:
楼主你应该配个图,好歹有个说服力,我们也知道你搞得是什么。

网友:
修这屏情况可以啊修这屏情况可以啊修这屏情况可以啊

网友:
支持分享,有时客户说的也只能听听,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继续学习,很不错

网友:
高手,要是我直接就放弃了,屏出问题很少修好过

网友:
坏成这样的屏没修过,一般都是直接报废

网友:
屏我是一点都不会修  很羡慕你们会修的

网友:
牛人,又捡到大便宜了吧!!!!!!

网友:
好方法反正是坏的,这样修好可以多收点钱.

网友:
请问是从哪里飞线过去的啊原理说一下

网友:
一般这样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修哦,你还能修好

网友:
飞线到液晶屏的电路上,也是牛人一个哦。

网友:
学习了,你也太厉害了,高手啊,

网友:
这技术,绝对牛了。一般看到直接放弃。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你应该配个图,好歹有个说服力,我们也知道你搞得是什么

网友:
高手,,不过没看懂,,,不知根据什么原理修好的

网友:
运气好。技术好。飞线费了不少屏了。
电压一高。OVER

网友:
飞的那根线是一根一根弄出来的?

网友:
这活风险大  楼主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