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三合一主板CFT3I又一个通病分享

楼主(2017-07-26):
  很久之前分享了CFT3I的一个通病是RTC电容短路导致主板不跑码,这次我分享一例这个主板不触发的通病。
  首先拿到主板不触发,测量待机基本正常,触发条件没有SLP_S3,所以肯定有小伙伴会说,IO发给桥跳变了桥不发出SLP_S3,肯定是桥坏了!
  当然如果你换桥也肯定会好,但是有时候你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桥不发出SLP_S3有两种可能:要么桥坏要么桥待机不满足,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元件拉低(比如精英H61-AM3无SLP_S3是USB供电的小八脚拉低的通病)。回到正题,仔细观察这个主板发现还有个1.8V待机, 如果你测到供电 EN都正常,1脚无输出的话那么就恭喜你基本可以秒杀了 ,因为这个电容非常乐意短路(不触发修过不下10台是这个电容)!发帖不易,请求加分。

 会员1252067300鑫豆2024-8-12 03:46
 会员15185212元2023-9-16 15:24
 会员9484382元2022-12-30 18:06

网友:
图片怎么没传上来

网友A:
现在的机器就像现在的生活   什么情况都会随时出现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下次碰到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下次碰到会注意

谢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就像现在的生活   什么情况都会随时出现

机器修不好可以换,生活却很难自己抉择

网友C:
这是桥上面的电容吗??。。这也能查出来。。。。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桥上面的电容吗??。。这也能查出来。。。。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查到的。。具体说说看

网友E:
前段时间修过,后来烧鸡发现这个电容,本来想发贴的,被你抢了

网友F:
这真是值得注意,加分鼓励!

网友G:
没有碰到过,下次注意了,这个是台板吗?都搞成三合一的了。一般笔记本上面见得多。

网友H:
有图上传就更明白,贴片电容在主板维修中是经常坏的.

网友I:
通病最喜欢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查到的。。具体说说看

开始是查各个待机 找到图纸无意中翻啊翻 发现有个1.8VSB,转出这个待机的芯片竟然到CPU供电附近,不注意的话还以为是CPU供电的驱动芯片,修到这个也是运气所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碰到过,下次注意了,这个是台板吗?都搞成三合一的了。一般笔记本上面见得多。

现在这个集成度越来越高了,主板也有不少这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病最喜欢了  赞一个!!!!!!!!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上传就更明白,贴片电容在主板维修中是经常坏的.

容易坏也说明现在的元器件质量不如从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修过,后来烧鸡发现这个电容,本来想发贴的,被你抢了

这个我也修了不久了 开始修的不多不敢确定是通病,日积月累直到今天又修了一个,就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联想 的通病 最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真是值得注意,加分鼓励!

     谢谢,很多东西还得向大神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很多东西还得向大神您学习

那里过奖了,聚少成多,集合大家的智慧,才是最好的。你发的这个例子,我根本就不知道。

网友K:
AMD的  才有1.8待机   这个三合一上面的这个电容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L:
也就是说这个板子,先在桥上打对地阻值,不是那个电容坏,就是这个坏?另外一个电容,依稀记得好像是图纸中最左下角倒数第3个?

网友M:
联想三合一主板CFT3I桥上的电容短路通病碰到过

网友M:
这板不触发修过不下10台是桥上这个电容那肯定是通病了,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联想的机子都是这样的,这算一个很好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AMD的  才有1.8待机   这个三合一上面的这个电容  应该是通病了

的确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就是说这个板子,先在桥上打对地阻值,不是那个电容坏,就是这个坏?另外一个电容,依稀记得好像是图纸中 ...

你可以先看到故障再修,如果可以通病不跑码且复位都有就是左下角上来第三个,不触发可以参照这个帖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联想三合一主板CFT3I桥上的电容短路通病碰到过

你们大部分遇到的都是通电不跑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板不触发修过不下10台是桥上这个电容那肯定是通病了,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支持楼主申精啊 理论技术都很高超佩服

网友:
这是桥上面的电容吗??。。这也能查出来

网友:
我修到过通病电容下面(倒数第二个)还有一个小电容也短路了,算上你这个新通病,算是第三个短路的电容了

网友:
开机不显示  也是这上面的电阻

网友:
哈哈,谢谢了,正好修到这个机器,搞了半天是通病,我也是醉了 。。

网友:
是cpu什么的吗

网友:
这个分享真的好!下次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帮我秒杀了一个

网友:
这种修法太慢,我碰到这样的主板从来就连电都不上,直接下散热片,上钳子,看到那个电容发黑就干那个电容,干了才试机,百试不爽,以前用铬铁烫啊烫半天都不下来还怕把CPU搞坏,现在看到这样的主板一把钳子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