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B467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7-07-26):
MB467CH/A
820-2327-A
M97

P8600
MCP79MXT-B2单桥
2*DDR1066 HY 1G

裸板,只安装散热器与风扇,内存,键盘,屏幕都没有接上,
待机正常,0.038A,触发正常,所有大电压都出来了,
时显时不显,显与不显没有规律,机率大约三比一,
显电流  0.8->1.0->1.4->1.0  开关按一下可关机
不显    0.8                 开关按4秒才能关机

显示的情况下,接屏幕亮机白屏,但没有“咚”的声音,键盘大小写无效,貌似死机,不掉电,

原装的MB467 BIOS和另外料板上MB466的BIOS都试过,情况完全相同,BIOS核对过序列号,确认原装无改动,

内存换过 SAMSUNG 1G DDR1066,两条内存槽都单独试过,情况完全一样,

机器没有进水痕迹,也应该是一手机没动过,

问题感觉挺奇怪,求思路。。。。。。。。。。。

换了一个桥的温度管理芯片,莫名其妙好了,还好比较慎重,没有去干桥或CPU,,,,,,,,

另外不明白的是:
CPU_PROCHOT_L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对比同性质信号 PM_PHRMTRIP_L就是1.07高电平,
现在CPU_PROCHOT_L 低电平,感觉CPU好像降频了。
(CPU温度监控60C左右,应该正常)

网友A:
貌似不过类存,建议看看与内存相关的东西。。。。。。。。。。。。。。。。。

网友:
没基础没法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过类存,建议看看与内存相关的东西。。。。。。。。。。。。。。。。。

内存数据线阻值正常,
内存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三合一桥,就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光看电流不行,还要测信号的,电流也是一点参考。

网友:
实在不行,换大桥,,,,,,,,,,,,

网友:
你看不开机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还有开机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显示  是没有 屏的开启电压 还是没有背光

网友:
这板桥爱坏也爱空焊   NV芯片的板子就是烂。好多这种板电流跑0.4 电压复位正常  做桥只好一部份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吧EC的BIOS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NVIDA 的 桥????????? 老火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那玩意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有这情况,下次好用了。。。。。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换内存不行  干桥

网友:
吹吹 桥 先

网友D:
论坛上找个BIOS刷上看看,
有时候还是先来这个

网友:
还是仔细一点为好

网友:
苹果没有修过,我只是路过学习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找个BIOS刷上看看,
有时候还是先来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858

又换了一个,涛声,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吧EC的BIOS复位一下试试

option + control + Shift + Power

SMC重置了,无效。。。。。。。。。。。。。。。。

网友:
显卡问题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内存电压真工厂,内存阻值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tion + control + Shift + Power

SMC重置了,无效。。。。。。。。。。。。。。。。

额  我怎么记得是加FN  不是power   到底谁错了

网友:
换了一个桥的温度管理芯片,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另外不明白的是:
CPU_PROCHOT_L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对比同性质信号 PM_PHRMTRIP_L就是1.07高电平,
现在CPU_PROCHOT_L 低电平,感觉CPU好像降频了。
(CPU温度监控60C左右,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数据线阻值正常,
内存所有电压正常。。。。。。。。。。

跟北桥的通讯正常吗。。。。。。。。。。。。。。

网友:
干桥、干显卡、不行换板

网友: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都是不仔细看贴,来混分的,呵呵。。。。。。。。。

网友:
好像最近苹果的机器越来越多了呀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  干桥,  这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