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E49LA开机左上角显示j 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26):
联想E49LA开机左上角显示j 怎么回事
联想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把硬盘mbr处理一下,如果不行,erase后重新分区,注意备份数据

网友:
重新分区,重建MBR。就可以了。再装系统。

网友:
系统坏了 ,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坏了 从新格式化做系统就好哦了

网友:
硬盘格式化或者重新分区做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