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E

楼主(2017-07-26):
联想B470E 故障:是蓝屏是掉电,10分钟左右,CPU供电通病解决了,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 刷了,故障一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首先看蓝屏代码,再进行解决呀!

网友:
全换了供电芯片看一下,应该还是

网友:
B470掉电更多的可能就是U供电铁mos管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个 蓝屏 死机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一路全换了 都没搞定

网友:
怎么确定是铁壳烧了?还有CPU电压输出不会烧了吧,搞得我都不敢用自己的CPU去试了

网友:
乌龟铁管出问题多,换了估计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