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通电0.13A不触发

楼主(2017-07-26):
PP3V42_G3H电压不足,只有+2.7V。  测PP3V42_G3H对地0.310V不短路。   电感L6995-PIN1:P3V42G3H_SW有+3V左右,但L6995-PIN2:PP3V42_G3H则只有+2.7V左右。   此电路电源管理芯片U6990,电感L6995及反馈电阻都已更换,无效。  手摸SMC稍微烫手,测MSC内部电压PP1V2_S5_SMC_VDDC完全与地短路。   取下电容C4910后短路排除 故障修复。

网友:
主板和小板的图纸点位 A1466

网友:
打错字了,是A1465的本子,不是A1466的

网友A:
厉害了,现在苹果的板子,我两眼一麻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现在苹果的板子,我两眼一麻黑

其实原理一样 平时多修点就好了

网友:
苹果的小电容难得一坏啊      楼主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