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g50-70,暗屏,换了屏也一样,换了排线也一样求助大神!!!

楼主(2017-07-26):
联想的g50-70,暗屏,换了屏也一样,换了排线也一样,论坛上说是BIOS的问题,下了好几个都不能用,就从淘宝买了一个,结果也是一样,又遇到过得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把  是不是屏接口的有供电没有来

网友:
暗屏 有测量过 屏街口的供电吗

网友A:
屏暗一般都很好修的,你得测量下主板上的屏接口供电和信息,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暗一般都很好修的,你得测量下主板上的屏接口供电和信息,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我量了,供电都有,就是DMIC_DATA没有,这个是显卡发出的,有没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供电都有,就是DMIC_DATA没有,这个是显卡发出的,有没有是显卡的问题

发屏接口的图纸来看看, 标注那些无供电!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屏接口的图纸来看看, 标注那些无供电!有供电!

您看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供电都有,就是DMIC_DATA没有,这个是显卡发出的,有没有是显卡的问题

你确认DMIC_DATA是显卡发出的?这信号怎么看也是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帮我分析一下

14脚背光开启,16脚亮度调节,都应该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帮我分析一下

就9楼说的,14脚是背光开启,这个要有3.3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DMIC_DATA是显卡发出的?这信号怎么看也是麦克风

就是这儿来的,昨天看错了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吧··就把屏上的两个信号脚短接就好啦·

网友:
屏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吧··就把屏上的两个信号脚短接就好啦·

哦哦,我试试,谢谢大神。。。。。。

网友:
这些应该修好了吧,也有可能是lid拉低的哦

网友:
暗屏,你下载图纸,查高压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等················

网友:
暗屏差查条件啊,我感觉bios概率小,量那几个条件有没有没满足的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屏线接口条件测一遍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查LCDVCC_EN这个信号看看

网友:
晕了大哥你测一下屏主供电码偏供电开启电压都有没有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就是那两个信号没电压,我接了3v电压好了,就是美中不足是开机会出现一秒的白屏

网友:
暗屏,看看屏供电 背光开启这些阿

网友:
暗屏应该还是屏供电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暗屏查下相关条件 不要以为的看论坛的通病 找图纸分析下

网友:
暗屏有图像的话,,就查供电 开启 和调节啊 缺哪个搞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