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电脑S200做系统

楼主(2017-07-26):
海尔笔记本电脑S200做系统,告完不释放了,开机就出现几行英文。大神看看遇到的说一声。

网友A:
实物图刚才发过了怎么不清楚重发一份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表示看不懂

网友:
海尔的不明白什么意思  应该是BIOS没有调好

网友:
刚入坑没多久,现在发现装系统也是一个深坑

网友:
现在很多的机器不支持GHOST安装,最好手动安装看看

网友:
楼主装的是win7还是win10啊  ,用win10安装板的试试

网友:
你以为装系统很简单吗,水深着呢,慢慢总结吧

网友:
系统引导文件出了问题,找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
看不太清楚,好像提示UEFI 。。。BIOS设置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刚才发过了怎么不清楚重发一份

继续调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看一下   还有硬盘设置              也要改

网友:
把设置调一下用安装版试试 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