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维修

楼主(2017-07-26):
ms-7680 不触发  ,没有待机 3.3V

VBAT 电压偏低 1.8V ,拆 C677 修复

网友A:
楼主秒杀。说具体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秒杀。说具体怎么找到的。。。

熟知待机条件即可,RTCVDD又是最容易找的一个条件,就是跳线帽。然后跑线找到故障元件就行。

网友:
RTC将待机电压拉 低了  按触发条件一个一个查   都可以找到

网友:
RTC电容短路拉低VBAT 电压造成主板不触发

网友:
VBT电池拉低太都了,好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2017-10-07):
看不到图上C677,具体那个位置,1UF/6.3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