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版号K53SD rev:5.1花屏求助!

楼主(2017-07-26):
如图片中的这样,我这个 这个是rev:5.1  ,网上说是BIOS 问题 但是是rev:3.0的。我刷上去不触发,下载了5.1的刷了  还是这样花,显卡换了,也还是这样。进BIOS  或者PE 正常,但是进系统 或者系统安装界面都这样花,有谁遇到过?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花屏的,排显存排除先

网友A:
这BIOS 问题吧 , 刷工厂的BIOS试试,

以前修过华硕U31 的机子,  BIOS 没刷对就出先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BIOS 问题吧 , 刷工厂的BIOS试试,

以前修过华硕U31 的机子,  BIOS 没刷对就出先这种情况

以前我也遇到过华硕的 ,刷BIOS 就好了  但是这次没好 ,我在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K53SD ERV  5.1独立 八颗N13M-GE1-S-A1 .BIN 如果显卡型号是这个的话,找我要BIOS!

网友:
换了  一模一样  BIOS 刷了也是这个样,CPU  内存 也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
有没换过WIN10系统试啊?

网友B:
                  刷刷原厂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刷原厂的BIOS试试。。

你有吗,淘宝买了个  他说是原厂的, 不知道是不是坑

网友:
我修道过,显卡我都换了,还是花。。主板230,直接换版

网友C:
BOIS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IS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刷过了     会不是USB 3.0 的bios?

网友:
你这个有没有考换个系统,之前修过类似问题的台式机,考虑换个系统试试,换其他版本的,有些时候只是咱们吧问题想的复杂了

网友:
修过一个e40的机子,换显存好的。。。不妨试试

网友:
显存坏了吧!可以尝试加焊!!!!!!!!!!!!!!!!!!!!!!

网友:
屏接口 lvds应该受南桥控制    可以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显存可以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有N卡和A卡的BIOS的,别搞错了啊

网友:
听说是BIOS的问题,还是刷BIOS吧,

网友:
要是便宜的话就换板吧,前提是屏显是好的

网友:
但是有点像屏线的问题 你两边都拔插下试试

网友:
这种先试试外接,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另外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独显集显切换芯片!也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去淘宝买个工厂BIOS 刷一次 不行 就不用考虑BIOS问题了

网友D:
这个难道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吗?显卡驱动打个官网的就能解决啦
哦 但是一般不会在 安装系统界面也这样花啊?
详情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修到怀疑人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难道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吗?显卡驱动打个官网的就能解决啦
哦 但是一般不会在 安装系统界面也这样花啊?

网友:
楼主 会不会是显存的问题 毕竟进PE不会花

网友:
多刷两个BIOS 试试吧 是不是刷的不对啊?

网友:
如果显卡 CPU都换了,BIOS也刷了 那可能就只有考虑一下南桥了

网友:
换显卡 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