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联想B325掉电问题

楼主(2017-07-26):
此机器AMD独立显卡,开机用两分钟就掉电,刚掉电的时候再开是开不起来的,要等一会才可以再开,北桥我上了BGA还是不行。乡野小店只有BGA和万用表,没有示波器,测量也没发现哪里短路,我怕是缺电压,还是求助各位同仁,我看了论坛的帖子有好多也是同样的故障,请问是不是有通病,还请各位大哥帮忙解惑,另外内存拔掉不掉电,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无果,个人感觉还是显示这边的问题

网友:
在线等,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引起的,显卡虚焊 要上BGA焊台加焊一下。

网友B:
开机显示掉电还是不显掉电,LZ说清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掉电还是不显掉电,LZ说清楚下

开机显示,但是掉电,每次都能亮机,就是用一两分钟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引起的,显卡虚焊 要上BGA焊台加焊一下。

显卡我也焊过了,没办法了,这个显卡确实容易坏,但是太贵了,兄弟这个机子能不能改集显啊

网友:
用鲁大师监测下温度变化,掉电,前捕捉各个关键脚位电压参数,看是过流,还是过压引起的,还有电脑电源也要怀疑。

网友C:
你在掉电的时候 测试电源绿色针电压

网友:
反正掉电是最难休的  尤其是这种过几分钟掉电的

网友:
感觉还是温度保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掉电还是不显掉电,LZ说清楚下

有没有考虑过是电源引起的掉电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U供电不稳定或者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电压对不对  应该是一个1。05v核心供电  这个芯片在b320inter的机器里面非常容易会坏  还有温控  你也要去查一下

网友:
掉电原因多了去了!自己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供电不稳定或者温度过高保护了!

温度都才30 40度左右不应该啊那个什么APL5930也换了还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掉电的时候 测试电源绿色针电压

绿线是干嘛的
请教美女了,该换的芯片我都换过了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啊   楼主 你修好了吗?  我的电脑 过了 5分钟才能开启来。

网友E:
用鲁大师监测下温度变化,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温度引起的,有CPU的温度和显卡的温度,不上内存,CPU和显卡的电流都还不大,不那么发热,上了内存后,显卡和CPU就可能很烫。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鲁大师监测下温度变化,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温度引起的,有CPU的温度和显卡的温度,不上内存,CPU和显卡的电 ...

不是温度问题 温度又不高的   鲁大师检测了  温度都正常还掉电 而且掉电不能马上开启来  真是头疼

网友:
我的是十分钟左右掉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修过的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