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巧用锡纸解决VIVOX9换壳后WIFI信号差!绝对原创!

楼主(2017-07-26):
接到一台vivoX9机器,被车碾压导致后壳严重变形!报价后动手拆装!因该手机后壳是独立的,与主板没有指纹等连接所以非常好换,直接扒下原后盖换上新的搞定!两天后客户返回反映WiFi信号非常差,拿过来检测后情况属实,因该机是严重损伤机,整理思路决定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进行,先整体检测再对主板wifi及周边原件进行检修,先用显微镜认真检查主板没有发现有明显脱焊掉落小元件,发现该机的天线全部是通过金属弹片与后壳进行连接,考虑的换的不是纯原装后壳可能会有天线接触不良的现象随即先排除接触不良!在没有对主板进行焊接以及不对后壳进行修正的情况下用锡纸对主板天线锡片跟后壳触点进行处理!锡纸本身也是可以导电的,后壳所有触点也都是相通的!把锡纸剪成合适长短的细条向有胶的一面进行对着后贴到所有天线触点(起到垫高的作用可以使天线与触点更好进行接触)!装机测试WiFi信号满格,联网测试故障解决!今天在迅维首帖出来供各位同仁参考!

网友A:
貌似发错地方了!原创区咱也没有发帖权限,只能在这给各位分享了!

网友B:
被车碾就壳坏了而已么     换壳 能收多少钱 啊

网友:
小细心  大智慧 楼主是个有能力 高IQ的人

网友:
组装的壳是容易信号不好。天线部分处理不好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行

网友C:
为什么换壳就会信号不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发错地方了!原创区咱也没有发帖权限,只能在这给各位分享了!

给你移动到对应板块 了 鼓励发帖

网友:
现在的手机配件,质量差得真的是无语............

网友:
铝箔纸表面层是导电的,不过这个是信号衍生到后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换壳就会信号不好呢

一看就知道你没认真看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你没认真看帖。

厉害了  一下就能看出来

网友:
这办法确实不错呀,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一下就能看出来

说白了,就是天线接触不良,做个假天线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试试

网友:
创造力好强大额,为维修人的智慧点赞

网友F:
利用锡纸的导电性。修手机奇思妙想,多动脑,多动手,倒也乐哉乐哉啊。加分把

网友G:
被车碾压,换壳报不报风险。会不会有一些潜在问题,客户赖上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车碾就壳坏了而已么     换壳 能收多少钱 啊

被车碾压后屏碎了 中框 后壳 摄像头都废了!换个壳子保底收1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移动到对应板块 了 鼓励发帖

感谢支持!以后闲暇之余会更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利用锡纸的导电性。修手机奇思妙想,多动脑,多动手,倒也乐哉乐哉啊。加分把

小伎俩而已,图个省事!技巧都是在偷懒的思维中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被车碾压,换壳报不报风险。会不会有一些潜在问题,客户赖上你解决

有这种可能性!主要还得咱们在维修中多测试,并且在接机报价的时候跟客户讲清楚隐患的产生!在挣得客户同意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