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一台华硕进水二修机的简单修复

楼主(2017-07-26):
近期接到一台华硕VM590Z的机器,客户描述曾经进过水在其他地方修过。接手时故障是一开机就白屏,偶尔出现暗屏或者不显。一开机白屏无非就两种情况:1.屏本身的问题 2.屏的开启信号和背光不同步。于是拆开机器看到板号是板号X550ZE REV:2.0 。再看屏电路,发现有一条飞线从一个保险飞到一个焊盘上 。华硕只有点位图,从迅维网下载个K550ZE的点位图,打开后看到这个保险和焊盘分别是屏供电+3VS和屏背光亮度调节LVDS_PWM_C,再细看发现屏接口36脚和37脚连锡焊在一起。 很明显了,上一家这样的修法不白屏才怪了,背光和开启不同步造成白屏。去掉飞线认真看看点位图,原来屏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是由一个EDP转换芯片(RTD2132S)16脚17脚分别出来的. 。测这两个脚分别是屏背光亮度调节2.4V和屏背光开启信号1.8V,这明显不符合开启背光的条件,用手摸下芯片明显发烫异常,可以百分百确定这个芯片短路了,难怪有时候会出现暗屏或者不亮机。换个新芯片正常亮机。写贴确实不易,还望大家海涵。附上亮机图

网友A:
华硕的机器都能秒杀厉害呀

网友B:
上一家飞那根线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是不显还是白屏呢?

网友C:
上家不知道EDP芯片的作用和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都能秒杀厉害呀

接手时故障是一开机就白屏,偶尔出现暗屏或者不显,不显的时候 EDP芯片奇烫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家飞那根线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是不显还是白屏呢?

上一家强制飞这根线的目的是把屏供电3.3V拉倒开启信号去 正是因为这个 才会出现信号不同步,一开机会白屏才能显示,有时候也会被拉低,毕竟EDP芯片已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不知道EDP芯片的作用和条件?

这我就不知道啦,或许他图快速简单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可能上家没有这么细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腻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7-08-27):
上家太水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过这个芯片应该没有现货吧  楼主是在哪家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