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40Y 进水机一个让你想不到的问题 不充电

楼主(2017-07-26):
接机 客户说拿去售后保修  售后检测人为进液不再保修范围
  进水的地方很小. 换了2个电阻就可以了点亮了   高高兴兴装机    捡钱了哈哈     坑的来了
装完机发现电池不能用 显示正在充电 充不进去  电池也放不了电       这么检测   看起来是电池有问题    有80多的电亮 电池应该10V 左右才正常
告诉客户电池也坏了      上网订了一块     等了一个星期  才到货   立马装上  还是老问题         到这里感觉还是电池问题

客户又催了     拿起电池 测了测单个的锂电池  测了2节都是3V    这么看电池应该是好的   这种内置电池都有2节裸露再外的没有外壳 能直接测单个的容量
拿起主板 扫描电池接口 测量数据  内置电池好都有设置开关  关闭电池输出的   这个主板没有会不会是断线之类的   进水机 容易断线
    看到这个4脚的线连到一个螺丝上
就是电池检测这个4脚 低电平 就是电池输出  就是说如果这个螺丝不装   主板就认为电脑是拆机状态 为了保护主板 不让电池输出电压
这设计的也没谁了       第一次见这种洋玩意   坑啊     这要是修不充电问题   换个主板 换个电池 不装起来 都不会好   太坑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网友:
居然会有这种情况,这设计也是奇怪。之前从未遇过

网友:
这种设计也不错 可以相对保护主板

网友:
遇到过戴尔的机器后带个板子有个小开关的     盖上D壳小开关闭合那么这台机才能触发上电     不闭合没反应

网友A:
艹,还有这种设计,下次一定要注意,这华硕的水太深了。。。。。。。。。。。。。。。。

网友B:
靠!这种螺丝口!!!!为共享精神加精~~~

网友:
的确太坑                                的确太坑        的确太坑

网友:
厉害了。这小细节都能发现。。。。膜拜

网友C:
晕,一开始你怎么会少装螺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一开始你怎么会少装螺丝呢!!!!

你每次装机 都装满满螺丝吗?     都会多几个螺丝正常     也有可能是没上紧  接触不到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宏基的超级本遇到过上的螺丝和原来的长度不一样,电池不充电,也是进过水,网上订了块电池,回来还那样,研究了好几天,最终是螺丝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客户也说不充电。拆开看了被上家修过,估计是插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大短,上家直接拆掉第一个隔离管直连,大短第二个管子也是通的了。

网友:
  现在内置电池的  很多不装好  都不能弄的   联想还有不上电池没公共点的

网友:
真是坑爹呀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过这种情况的,下次有遇到就多了一个方法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第一次见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还有这种事 没遇见给。。以后一定注意 谢谢分享。。

网友:
论去坛好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机型好像不一样。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写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一开始你怎么会少装螺丝呢!!!!

一般螺丝我都分好类,主板螺丝 c壳螺丝 然后d壳螺丝 ,安装的时候 不会有螺丝多,形成习惯了!!

网友:
这种设计还真是少见,有些机子要装上D壳才能充电的。

网友:
果然是神奇。。。。。。。下次注意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了   不充电      结果换了一个电池 还是一样        结果听客户说 拆机之前还是好的    拆机后就不能充电了      最后发现主板少上了一个螺丝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这种螺丝口!!!!为共享精神加精~~~

我上个月  就遇到了   折腾了好久才发现的     当时忙  没发帖

网友D:
那就是说主板上螺丝孔位不是直接接地的啊?还需要螺丝短接才行?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也是没谁了

网友:
真的是坑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情况的,下次有遇到就多了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主板上螺丝孔位不是直接接地的啊?还需要螺丝短接才行?

是的   就是这样子设计   不上螺丝不接地    螺丝必须上紧才行

网友:
这下赚大了,联想个别yoga系类是不装好直接不开机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宏碁的超极本,具体什么型号忘了,好久以前修的了,广达代工的板子,7代的HM77,就有一个螺丝柱,,如果没有短接那个螺丝柱就会出现无法识别电池的情况。。。。跟楼主你的这个不一样

网友:
这还真是  考虑不到的 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艹,还有这种设计,下次一定要注意,这华硕的水太深了。。。。。。。。。。。。。。。。

不只是ASUS哟,ACER 的也多得很哟

网友:
NB的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 以后见到就好修了

网友:
这也行,真是服了这个设计,一不留神就入坑了,还是楼主心细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大啊 学习了, 高手

网友E:
那这样要是不知修也修不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情况下次有遇到就多了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要是不知修也修不了
不知道 就换主板 换电池 还没好 那就呵呵了 见鬼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内置电池的 很多不装好 都不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