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50大短烧不出 (华佗:关将军对不住您还是截肢吧。)

楼主(2017-07-26):
接一台“电脑爱好者”从垃圾佬那里收来的B450,插适配器5A大短。
板拆出来,目测无明显烧毁元件,测各电感未发现短路。公共点开烧,,,一边烧一边摸。。。几分钟没一个元件发烫。加压增流,还是没有发烫元件。
有人说:就没有烧不出的大短。有人说:0欧大短电容就像一根导线,不发热,所以烧不出。难道要一个一个断?真不想。以前大短在5A威力下也没有烧不出的。
随便断了几处看着不是很正常的电容,结果还是一样。

正犹豫,忽然发现风扇下面一处过孔处有点点发黄。会不会是板层短路?挖下看吧,这款风扇下面靠板贴了黑纸,导致板子与之接触面散热不好,如果长期不清灰,是有可能导致这里板层短路的。而这台必定是散热孔堵死无疑。
挖得差不多了,再一打阻值,由0变成12欧,有戏。又接着挖,挖,挖,看样子板子快挖穿了。再打阻,还是12欧。没效果。。。
这里是一处开阔处,这个过孔是公共点前段电压与后段电压的连接处。无其它信号走线。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刮不完铜箔层层烧的毒,只好。。。

所幸板层短路没在致命处。。。

网友:
坐个沙发  报个到    楼主你辛苦了  来喝杯水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路。。。。。

网友:
板子都弄断了这么暴力很有效果

网友:
还好这个位置没什么信号的走线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A:
楼主这刮骨疗伤的方法有点暴力   只要机子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烧机大法不行,后面可就惨了。。。直接截肢。。。这事我也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刮骨疗伤的方法有点暴力   只要机子好了才是硬道理

刮不了,直接剪板。。。。。。。。。。。。

网友:
PCB内短路都呢你弄好 人才阿。一般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叼叼叼~~~~~~~~~~~~要我的话.直接换版了

网友:
这种挺少见的    加分支持下

网友:
这种还是好修的,千万别跟b460似的烧一片,改都没法改

网友:
这都能修好,也是牛人,呵呵..................

网友:
好贴 好贴 学,也是牛人,呵呵..................

网友:
也是够牛了    。刮的不耐烦了吧   , 直接剪掉   。。。

网友:
刮骨的还没遇到,请问师傅刮骨的技巧和注意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