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53SV REV:2.2 显卡N12P-GS-A1 BIOS!!!

楼主(2017-07-26):
接到一台华硕N53S机器,机器问题是点的亮,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类似花屏,在论坛得知BIOS也会引起这情况(后面有图片说明),在论坛下载将近20个BIOS也没刷好,这BIOS要根据显卡来刷,(大部分BIOS都没显示显卡型号),机器板号:N53SV REV:2.2 内存插槽贴纸N53SV,显卡信号N12P-GS-A1。求BIOS啊!!!

网友:
我去 为什么卡半天 又出来三张图片了 其他的累

网友:
这个应该要换显卡了  先加温试一下嘛

网友:
进系统花屏?  更换内存条试了吗

网友:
显卡的嫌疑比较大,一进系统加载完显卡驱动就花,感觉跟bios的关系不大

网友A:
进系统加载完显卡驱动就花,感觉跟bios的关系不大啊

网友B:
这个就是BIOS问题  必须要根据显卡和CPU型号来刷    不然就这样    我第一次   刷了二十多个BIOS才找到  你上某宝看看吧

网友C:
这种应该是显卡驱动或者 显卡本身的问题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啊,学习啦,有时直接刷BIOS

网友D:
刷了将近20个都没有好,你还坚信是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BIOS问题  必须要根据显卡和CPU型号来刷    不然就这样    我第一次   刷了二十多个BIOS才找到  你 ...

我在某宝问了哈 说名情况 某宝客服回了我句 有些不是BIOS引起的  就没有后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显卡驱动或者 显卡本身的问题了吧

不是的驱动问题  我系统换了几个 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加载完显卡驱动就花,感觉跟bios的关系不大啊

开机亮机正常,进入系统就花了,在论坛这个板子有好几个 都是跟我一样刷了就好了,这个BIOS要根据显卡型号来刷,不然刷了也没用 我的显卡是N12P-GS-A1  很多BIOS都没说显卡型号 只有主板板号,刷了很多都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BIOS问题  必须要根据显卡和CPU型号来刷    不然就这样    我第一次   刷了二十多个BIOS才找到  你 ...

兄弟 你有这款BIOS嘛 显卡是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将近20个都没有好,你还坚信是bios啊

主要这个BIOS会引起这种情况  系统换了几个  CPU也换了,显卡加热过

网友:
华硕的板是很挑BIOS的   找同REV版本号的试试啊

网友:
加焊下 显卡 试试

网友G:
换个屏幕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没装上吧

网友H:
没有这么挑吧? 你找板号一样的应该能用的

网友:
楼主如果确定是bios的问题,就上淘宝买一个呗,连续刷20bios我是办不到哦

网友:
你也是大神,刷了二十多个,真能刷

网友I:
这个还真是BIOS问题,你试试这个!这个应该可以的! N53SN N53SV REV.

网友:
N53SV rev.2.0 显卡N12P-GT-A1 I7 CPU (2)  亮机备份的BIOS。。。以供参考

N53SV rev.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这么挑吧? 你找板号一样的应该能用的

我都下了将近个20个BIOS了  其中只有一个BIOS显卡和我一样 但是他那个不是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屏幕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没装上吧

外界也是一样的情况 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真是BIOS问题,你试试这个!这个应该可以的!

感谢  下载下来试一试 到时候告诉你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有这款BIOS嘛 显卡是一样的嘛

BIOS早就没有了    不过你可以打电话给售后要  说你的机子升级BIOS后开不了级    让售后发个给你

网友:
在现在实名认证的时代  你还敢这样灌水   帐号不想要了是吧

网友:
我今天又装了WIN8的系统 发现显示正常了,但是装完所以驱动 重启进不了系统,报错 ACPI_BIOS_ERROR!装回WIN7就还是这个样子,感觉还是BIOS问题!明天在去看看

网友:
直接在论坛搜索 这个BIOS很多 自己下载测试下

网友:
按照BIOS里面机器型号去官网搞啊

网友:
这个花屏怎么感觉是显卡驱动打不上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机器修好了!最终换的显卡,图片上传不了 明天再试一试!

网友:
上传的图片为撒 为撒不能回复呢!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亮机正常,进入系统就花了,在论坛这个板子有好几个 都是跟我一样刷了就好了,这个BIOS要根据显卡型号 ...

机器好了!最终还是换的显卡,以前其他机器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刷了BIOS就好!汗!有前车之鉴,所以一直认为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