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53SV REV:2.2 显卡N12P-GS-A1 BIOS!

楼主(2017-07-26):
接到一台华硕N53S机器,机器问题是点的亮,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类似花屏,在论坛得知BIOS也会引起这情况(后面有图片说明),在论坛下载将近20个BIOS也没刷好,这BIOS要根据显卡来刷,(大部分BIOS都没显示显卡型号),机器板号:N53SV REV:2.2 内存插槽贴纸N53SV,显卡信号N12P-GS-A1。求BIOS啊!!!还有就是前面也发了一个一样的帖子,但是图片无法上传,所以重新发一个帖子.求BIOS啊!!!!急啊!!!

网友A:
还是怀疑BIOS 问题的话,淘宝买一个试试,就算是通病,也不见得每台机器都一样。停用显卡驱动试试,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BIOS 问题的话,淘宝买一个试试,就算是通病,也不见得每台机器都一样。停用显卡驱动试试,好用不

图片终于传上了 ,师傅帮我瞅瞅看 以前遇到这情况其他机器刷BIOS刷好过   ,论坛里面这板子也有例子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  都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  都是刷BIOS就好了

你BIOS还在嘛,如果还存着的法  麻烦能传上来嘛  感谢

网友D:
屏幕检测过没有?外界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BIOS还在嘛,如果还存着的法  麻烦能传上来嘛  感谢

我的板号虽然已有但是我的是N13的显卡,你可以刷A53S的试试,我记得我当时是刷另一个板号才好,也可能是我记错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BIOS问题哦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E:
BIOS问题,估计还得刷下,你试试看我的显卡型号一样

ASUS_N53SV REV.2.1独显 显卡型号 N12P-GS-A1.rar

网友:
华硕的东西现在也是越做越不好了,可能是卖的多,坏的也就多吧、12

网友:
刷楼上分享的BIOS好了没有?

网友:
可能显卡的型号不一样哦 ,找个一样的显卡的BIOS哇

网友:
花屏搞显存啊,BIOS第一次听说有着故障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上淘宝买个BIOS来刷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检测过没有?外界测试下......

测试过的  外接正常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问题,估计还得刷下,你试试看我的显卡型号一样

感谢上传  只有明天去刷了测试一哈!我今天又装了WIN8的系统 发现显示正常了,但是装完所以驱动 重启进不了系统,报错 ACPI_BIOS_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问题,估计还得刷下,你试试看我的显卡型号一样

感谢上传, 明天去门市了在刷起试一哈 我今天又装了WIN8的系统 发现显示正常了,但是进系统装完所有驱动  重启就进不了系统,报错 ACPI_BIOS_ERROR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华硕bios刷的时候要注意,相同板号需要对准显卡型号,有些是4显存,有些是8显存。如果刷错会导致该问题,这是BIOS问题。找一个显存相同的刷进去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刷好了说声,等待结果,不行淘宝买个试试,好没好结果出来说声。。。。。看看坛友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
淘宝十块钱买个就能解决了

网友G:
这样问题跟bios有关系吗?领教了修好了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机器修好!最近还是显卡的问题, 白刷这么BIOS了!蓝瘦 香菇! 我的分啊!!~~~

网友:
机器好了!最终换的显卡!!!蓝瘦香菇!!我的分啊!下载那么多BIOS!

网友:
机器好了!最终还是换的显卡!!!

网友:
机器好了!换的显卡,我的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好了说声,等待结果,不行淘宝买个试试,好没好结果出来说声。。。。。看看坛友有没解决办法

最终还是换的显卡!老火了!白刷那么多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问题跟bios有关系吗?领教了修好了麻烦告诉我一下

还是换的显卡才搞好!主要有前车之鉴,以前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ASUS的板子 刷了BIOS就好了,结果这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屏线的问题楼主。BIOS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BIOS 问题的话,淘宝买一个试试,就算是通病,也不见得每台机器都一样。停用显卡驱动试试,好用不

同意你的做法,去淘宝,不然迅维下载分不便宜啊